楼主(2021-11-06):
如图,我在PLC置RUN时直接使能伺服和松闸,这样写会不会有什么隐患?

网友A:
如果是Z轴,就升上去就直接掉下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我这样写可以吗?在松闸前面串一个忙信号,会不会出现发脉冲比松闸快的情况?谢谢!!

网友B:
还要串入伺服故障信号,如果伺服故障了抱闸就自动制动了,防止坠落,或者直接用伺服多功能输出口控制抱闸,不通过PLC。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解答!我记得三菱的伺服都配有MBR引脚可以直接接抱闸,不过我现在选用的是汇川SV660PT8R4伺服驱动器,没找到这个功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样写,会不会出现发脉冲比松闸快的情况,如果会的话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C:
一般联驱动的MBR输出可靠电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需求吧,你难道伺服脉冲发完了就关闭伺服ON信号吗?如果一直有伺服ON信号,那就伺服没故障一直打开抱闸就行了

网友D:
伺服带刹车,一直让伺服本身触发这个,以前遇到过有人把这个信号用PLC控制,Z轴每次都会往下滑点,好在精度不高,也不碍啥事,脉冲发的早,抱闸开的慢,驱动器会报过载

网友E:
汇川的你找一个伺服驱动的DO,把他定义为抱闸就可以,抱闸信号与电机启动之间的间隔时间也可以设置的,你手册上好好找找。

网友F:
让伺服自己控制刹车,PLC做冗余就够了。

网友G:
汇川的伺服都有抱闸控制输出点的

网友H:
将抱闸移到使能前,增加使能条件,增加伺服故障条件,脉冲在抱闸打开后Nms放出

网友I:
我用松下的伺服刹车和使能我都不用plc去控制,直接驱动器控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