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6):
我一台HMI直接链接3台PLC,和HMI连主站,主站连从站。有什么区别吗?
我主要用来控制电气设备的手动或远程开关,以及采集传感器数据。
大家对这个有什么理解的?

网友A:
走什么样的导线进行通讯连接(物理连接方案)?
走什么样的数据通讯模式(通讯协议方案)?
是不是上面两个方案都没有敲定设计好,就直接购买PLC硬件和触摸屏硬件回来了呢?做一个系统,要根据要求先设计系统实施方案,才能去选型硬件和购买硬件的哟。

楼主:
谢谢哦。设备已经买了一套(plc+hmi),但还缺几个plc来测试。我用的是200smart,低端的。
通讯用以太网,通讯协议没概念。我用HMI可以直接读取V,M,I,O等值,我在pc上也可以通过socket读取到这些值。
没测试多台PLC采集和通讯,但原理上感觉也行。那我没明白是否需要主从机了?

网友B:
modbus tcp 主从

额。。。

主站:我这里有东西,需要请自取。

从站:需要啥,向主站索取。

好像和modbus rtu相反的。

还有,smart包括1200 一个以太网连接数量有限制的,自己看手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哦。设备已经买了一套(plc+hmi),但还缺几个plc来测试。我用的是200smart,低端的。
通讯用以太网,通讯协议没概念。我用HMI可以直接读取V,M,I,O等值,我在pc上也可以通过socket读取到这些值。
没测试多台PLC采集和通讯,但原理上感觉也行。那我没明白是否需要主从机了?
那就可以了. 你再多连几台就是. 无所谓主从概念. 现在都改了, 叫服务器和客户端了.

楼主:
多谢,版主等几位兄弟的回复。

网友D:
做过一个用维伦的屏读取现场原有的三台设备的称重仪表的数据和三台CPU226的数据,使用modbus-rtu。原本是想采用一个主站去读取现场的这6个子站的数据,后来试了试触摸屏直接读取,节省了一个PLC。  只不过不知道怎么读取V、和M的值,也没尝试,因为功能也只是采集生产数据做报表

网友E:
如果几台PLC之间有大的数据交换,就建议PLC之间直接连接,HMI再连接PLC主站。数据响应快,编程也方便,可靠性也高。
如果几台PLC之间没有数据交换,就可以HMI直接连接PLC。

网友F:
PLC之间可以通过触摸屏交互数据,以前做过3个Smart602块昆仑触摸屏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