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MC电磁兼容

楼主(2021-11-07):
一个玩具,送检说EMC不过。
检测报告如下图:

不知道,这个EMC检测,是怎么个检测法 ?
图纸上面的横轴是信号频率,是不是测试时候确实要给出这样的频率信号 ?
以前测试报告上还有打上千伏高压的。
那么电路板不会烧掉吗 ?

网友A:
EMC有好几个科目,你这个应该是辐射干扰,30-1000Mhz频段,超了十几个分贝,有水平有垂直,。就是拿不同天线,测你设备发出的通过电线或者设备本身发出的信号。

网友A:
红色应该是峰值,绿色可能是平均值,有些还会要求QP值。

网友A:
这个是CEC传导干扰电压法测试图片,超了点

网友A:
这是150K到1Mhz的杆状天线

网友B(2021-12-19):
内容很好,我学习了。

网友C:
辐射超标,说明你的产品可能会干扰到别人,
另外:
几千伏指的是:静电、浪涌、电快速脉冲群,分别对应人体静电放电,雷电(感应雷或直击雷)过电压、感性负载断开产生的过电压,这些过电压是没法消除的,所以产品必须承受这些过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