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V1000怎么拆出模块?

楼主(2021-11-07):
输出三相不平衡,怀疑模块或者驱动,怎么拆出来?

网友A:
没有维修基础,建议送修!要练手可以大卸八块!但是必须具备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拆开,右边四个连接柱拆了,然后把厚膜旁边的插座取了就行了,不是没基础,只是没经验而已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经验没有关系!咸大师几本书读完,多接触几台变频器就有经验了,祝你早日成为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