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7):
各位大神们求助一个问题。
我手头有一个西门子6se70装柜型的变频器,输入电压575v 交流,额定电流为786安。现在想把它给成稳定的电压源,要求输出是线电压220V,频率为60HZ,给功能房间提供电源. 我改了很多参数,包括原来的闭环改为开环等等。可是一送电就跳闸了,且没有故障代码。我想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再有这种变频器能不能实现稳定的输出(送上电后能输出220v,60HZ的稳定电源)?如果能实现的话大体要改哪些参数?

网友A:
变频器输出负载要求是电机,与变频电源是不一样的;

网友B:
VF控制,输出端要加正弦波滤波器和隔离变压器,你这样直接搞会烧后级设备的。

网友C:
冲击电流太大?见过15KW变频器带40台180W电机,电机通过接触器控制运行

网友D:
2楼正解,不过你的负载功率不能和变频器功率太接近,否则你一启动就会跳闸。

网友E:
引用 网友B:
VF控制,输出端要加正弦波滤波器和隔离变压器,你这样直接搞会烧后级设备的。
如果想作为电源用的话,此法可行

网友F(2022-01-11):
不论是vf控制还是别的控制方式,都不能直接使用。变频器输出的是高频数字波模拟正弦波(变频器原理窗口面积调压),至于频率有多高看看载波频率就知道了,所以输出端每次都通断加在负载上的电压都等于母线电压,虽然时间很短,但加在负载上的就是母线电压(可通过示波器测得,没条件也可以接变压器测变压比),另外普通家用电器如果带有整流部分都是低频整流管,所以会造成反向来不及关断造成跳闸,至于改成电源,好像咸工有篇帖子详细介绍过,可以去看看学习一下,我是工控小白,不对之处还请大神斧正

网友G:
除了《输出端要加正弦波滤波器和隔离变压器,》
好像听人说,要设为VF的分离电压源,效果更好,
楼主可以试试,把结果与大家分享一下,
尝尝DIY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