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认个元件。。。

楼主(2021-11-08):
似乎是SOT23封装。板子标注Q6,三极管无疑,管子标注符号看不懂,倒ZY?
什么型号?
另外,最下边的电阻,阻值标注20.0,似乎也很奇怪,实测确实是20欧左右,但从未见贴片电阻这种标法。

网友A:
通过外围电路分析是NPN还是PNP,如果管子没有坏万用表测量吧 确实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外围电路分析是NPN还是PNP,如果管子没有坏万用表测量吧 确实看不清
欧姆龙3G3FV-3.7KW变频器。
搞清楚了。是PC923、PC929输入端的稳压+5V电源。应该是PNP管子,管脚也清楚了。但具体型号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