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研究出来的单层和双层端子表格+电缆表格

楼主(2021-11-08):
(无正文)

网友A:
确实挺不错的。。用啥软件画的?

网友B: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连接跳线后的端子放置。
我理解的是放置端子后,只出现一根线。另外一端的端子怎么放置?
例如;我放置第二遍2号位端子,表格就重复出来2号端子

网友C(2021-12-12):
关联参考为什么无法跳转呢?有没有什么方法实现,按住Ctrl点击鼠标跳转到目标位置。

网友D:
为大佬点赞!

网友E(2025-09-14):
给楼主点一个大大的赞

网友E:
楼主,端子怎么设置成4个连接点?还有就是放置后没有端子图案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