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装的198水位控制器还在继续服役

楼主(2021-11-08):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1101
去年9月份安装的,今天去看了一下,控制部分好好的,就是传感器不知还能用多久,这个水箱的水温经常六七十度。

网友A:
浮球开关??

网友B:
干簧管?霍尔器件?
霍尔寿命会很长

网友C:
这种是电极式的 一年多随着上面慢慢覆盖可能导电差会有拒动 弄干净就好了

楼主:
泡在水里的部分不知道是什么东东,到时坏了再解剖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电极式的 一年多随着上面慢慢覆盖可能导电差会有拒动 弄干净就好了
两头的密封帽都掉了

网友D:
只说传感器,非壁挂式太阳能,水箱的温度、液位也是类似的传感器,价格便宜。网上多的是

网友E:
要想好用,还是用压力变压器,大概是6年前给本地的自来水厂做的自动控制系统,就是用的压力变送器,直接丢到水池中,简单方便,免维护,使用寿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