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多大胆,变频器就会多小

楼主(2021-11-08):
一台75G上海生产的变频器,10个电容电容掉了4个,35mm*105mm 400V2200uF 10个22000uF按400uF1KW也就55KW,电容位置14个应该少装4个,看看板子标志电容全部安装上是110KW G型变频器,也对,现在300A模块10个电容75KW 400A模块12个电容90KW,14个电容450A模块110KW

电容掉的原因大概是机器有震动,电容全靠4个引脚固定,没有用胶粘下。电容接触不良电容板炸了。
这个品牌变频器很少遇到驱动坏,开关电源坏,基本上都是炸模块。

3层电路板可以实现75KW,再焊接几块铜皮可以实现110KW,我根本就不敢想,以前遇到最大37KW150A模块用线路板。

进口品牌用五六层电路板功率也不敢想110KW吧?

驱动芯片SID1182K网上查了下要60多元1片 电动汽车有用的  驱动电流8A,A316J驱动电流才2.5A

网友A:
PCB的层数和功率没关系,和敷铜有关系。

网友B:
众辰:你这码打的直接报我身份证号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层数可以多层并起来走线,过电流大
这个变频器中间还有一层,除去信号线路最起码可以两层并起来用

手摸没有西门子铜皮后

以前修改这个品牌变频器,空压机环境恶劣高温导致螺丝端子焊锡都虚汗

网友C:
过了质保,与我和瓜?

网友D:
众辰垃圾变频器 太多炸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众*很少驱动电源坏,都是炸。炸了也不好修,板子报废多。众*22KW体积很小,全靠大风扇吹。120mm*38mm厚风扇我遇到最小0.19A最大2.4A 24V

还遇到同一品牌同型号同功率变频器体积不一样,模块加大,电容用小体积大容量
现在变频器厂家为了节省有色金属,铜排改铝排,电路板直接做到11KW不用导线或铜排,导致板子温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