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凌变频器

楼主(2021-11-08):
富凌变频器DZB200上电主板继电器吸合面板有时无显示有时显示5个8指示灯全亮是主板哪个原件坏了。换了一个主板就好了。有哪位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A:
主要先查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B:
电源部分的电解电容查一下,有没有失效的。

楼主:
电源驱动板没有问题换了一个主板就正常

网友C:
继电器能够吸合说明CPU基本上工作正常,操作面板及相关电路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