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8):
1、都知道,在变频器RUN状态下,是绝对不能直接测试IGBT的G极的,即使测试驱动芯片的输出端也是不可以的。因为,表笔有可能有较大的感应电压,或者,万用表、示波器的表笔及内部电路的电路电容,会影响被测IGBT的G极(高阻抗)工作状态,改变IGBT的导通时序,造成IGBT损坏。
2、那么,变频器正常RUN运行状态,能不能用示波器探测驱动芯片的输入端(内部发光二极管2端)信号PWM波形?也就是说,会不会因为探测驱动芯片的输入端,而影响输入PWM信号的波形(相位、波形、幅值等参数),进而造成IGBT损坏?
3、驱动芯片的输入端是光电LED,导通电流为几个到十几个mA,按道理是低阻抗回路,不会有影响。
实际上,实践证明,用万用表检测驱动芯片的输入端,是不影响的。但没有试过示波器测试驱动芯片输入端。

网友A:
都可以,只要在上电前,把示波器探头放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只要在上电前,把示波器探头放好就可以了
“都”可以,是指:
1、只要预先将示波器探头,或万用表表笔夹好,不论是驱动芯片的输入端,或者是驱动芯片的输出端,“都”可以RUN么?
2、只要预先将万用表表笔,或者示波器探头夹,在驱动芯片的输入端,“都”可以RUN么?

网友B:
将变频器开关电源单独供500V直流电,下面驱动想怎么测量就怎么测量。IGBT可以24V直流供电也可不供电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的,都可以。不然研发怎么测量波形。

网友A:
蓝色压缩机电流,黄色上桥Vge 绿色下桥Vge

网友C:
谁说不可以的?示波器的供电需要采用隔离供电才行,直接测量肯定是要炸机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这个忘记说了,一般会把示波器电源线的接地断开,因为示波器探头的接地会和接地相连导致测试点对地短路损坏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变频器开关电源单独供500V直流电,下面驱动想怎么测量就怎么测量。IGBT可以24V直流供电也可不供电
对于很多变频器,难点就在于将IGBT的P-N端与直流母线的P-N端分割啊!
如果能够轻易分割(分离),就不会存在辣么多的所谓“IGBT脱板屏蔽报警维修驱动电路”的经验之谈喽!!!
当然也不会有此贴所问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说不可以的?示波器的供电需要采用隔离供电才行,直接测量肯定是要炸机的。
这是很关键的一点。
维修工作室,必须单独设置一个220/220隔离变压器,示波器专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变频器开关电源两端都脱离直流母线有的很难,一段脱离相对容易些,小变频器铜箔割开后变频器没事问题最后用2R左右电阻连接。经常遇到开关电源坏导致变频器IGBT模块整流部分炸,大的45KW整流器炸。以前有个保险管,现在都省了

我修变频器都是用变压器隔离,胆子小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需要,只要将示波器电源线接地断开,就是将三脚的插头接地掰断就可以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不行的,你看一下示波器内部的开关电源原理图就知道了,为了过安规,里面接有Y电容和电阻,唯一的办法就是接隔离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的,你看一下示波器内部的开关电源原理图就知道了,为了过安规,里面接有Y电容和电阻,唯一的办法就是接隔离变压器。
确实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色压缩机电流,黄色上桥Vge 绿色下桥Vge
Vge。。。。这是在IGBTP-N断开,或者IGBT脱板的前提下,直接测量的IGBT的G-E焊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都可以。不然研发怎么测量波形。
测量G-E触发波形,是有前提条件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已经上高压了,没看到电流吗?那是输出电流波形,而且是启动时,压缩机从开环切闭环时停机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不信我也没有办法,我们一直这么测试的,除非波形异常才会加隔离变压器屏蔽干扰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图上示波器测的是那块的波形?

网友A:
回复 网友D:
Vge,驱动芯片缺料,做替代料测试。

网友E:
还是需要慎重一些,光耦输入侧虽然为低阻电流输入,但有时接触一只表笔,输出侧已经微弱导通了。相信很多同行都有过这个经验。
搭好表棒再上电,或再启动,一般可能没有问题,但要考虑到意外的发生。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需要慎重一些,光耦输入侧虽然为低阻电流输入,但有时接触一只表笔,输出侧已经微弱导通了。相信很多同行都有过这个经验。
搭好表棒再上电,或再启动,一般可能没有问题,但要考虑到意外的发生。
正是我需要明白的答案。
谢谢咸老师!

网友F:
回复 楼主:
直接搞个好的手持示波器,还要什么隔离电源呢

网友E:
如果限流措施到位,当然可以随意检测。如脱开储能电容后,上限流500V电源进行检测。或主电路上低压限流电源,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G:
用示波器单通道测试驱动输出死区,没装模块

网友H:
摘板桌面测试ABB800的30KW小功率机器,用500V直流串了两只40W的灯泡给模块供电运行正常。运行状态下用示波器测量光耦输入侧正常,再去测量驱动输出插件G/E的波形时,串联灯泡亮了,IGBT直接损坏了
,幸好是小功率IGBT。现在都不敢再运行状态下测试波形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G:
测的驱动波形是G E 端的吗?怎么图上标的是G1和G2?

网友G:
回复 网友D:
单通道,实现双通道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