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8):
一个印刷机用的风泵,3KW的电机,电机烧了,然后买了一个电机100L2-4 3KW的,换上就说没法用,电机很烫,我到了检查电机电流大约8A左右,应该过载,测试三相电压差不多,就将电机取下来,单独试电机,空载电流分别是4.6 4.8 5.4左右,三相电压390V,差别大约1V 感觉是电机问题 第二天换了个电机,空载情况依然一样,然后我就换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电器,甚至电柜到电机电源线都换过,但电机空载电流依然很大4.6 4.8 5.4左右,且不平衡,也怀疑是电源问题,但电机电压依然是平衡的,差别就1V左右,三用表是优利德UT161,钳形表是UT201,考虑是印刷机电源问题,但是这个电机的电源是和旁边一个5.5KW的风泵是一组电源,分别是不同的空气开关而已.然后把电机拉到车间门口,有组三相电源(印刷机用的三相稳压电源)在车间门口空转电机,仍然是电机电流大,且不平衡,电流和上面的一样 电机接线柱上电机一样没差别,联系卖电机的,说换另一个品牌的电机。好吧,今天换了另一个品牌的3KW电机,仍然是空载电源大,且三相不平衡,没辙了,实在也找不到原因了,直接用个3KW变频器驱动电机,空载电流就降到2.8左右,且三相就差不多,想不明白的是,电压平衡,为什么电流会不平衡,另外电机直接运转为什么电流大,加变频器电流就正常了??
后记:今天重新测了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电流 频率35hz 输出电流6.1a三相平衡 输入3.8a三相平衡  输入电压390v三相平衡 因为今天换的4kw电机 拆了变频器 重新装的接触器和热继电器 实测电压390v 电流7.0 6.8  6.4 测旁边的5.5kw泵 电流10.0 10.0 9.2依旧不平衡 能用 暂时不管它了

网友A:
加了变频器后测的电流是输入电流还是输出电流,另外电机接法对不对

网友B:
还是你的电源问题信不?建议你监控一下变频的输入的三相电流,应该是不平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的变频器输出电流,电机接的星形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忘了监测变频器输入电流,但电压是平衡的,电流也会不平衡吗?

网友C:
为啥一开始怀疑电源可能有问题,不互换电源验证呢,只是一味地换电机

网友D:
交流电源,三相电压电流肯定有波动

网友E:
同一个设备,别的能用,这个不能用?电源不可能有问题的。马达的空载电流一般都比额定电流低,长期空载运行的温升还不至于用手都不能摸,不能摸就是马达自身有问题。

网友F:
我感觉你电源应该没问题。

网友F:
是不是周围有干扰设备,或是你卡表卡线位置不同,导线没在卡表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周围有干扰设备,或是你卡表卡线位置不同,导线没在卡表中间。
测了很多次 就那相电流小 旁边5.5kw的也是有一相电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一开始怀疑电源可能有问题,不互换电源验证呢,只是一味地换电机
最开始带泵电流大 然后取掉泵 空载电流5a左右且不平衡 测三相电压差不多 肯定怀疑电机问题 况且把电机拉到另一个电源 依然是电流大且不平衡

网友G:
把电机的线对换下,看看电流会怎样。

网友H:
换这么多电机,不可能电机都是坏的。感觉印刷机专用稳压电源有问题。另外你用变频器驱动电机,是运行在35赫兹,这个时候变频器输出电压应该在260伏左右。由于使用变频器了,即使输入不平衡,变频器输出也是平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这么多电机,不可能电机都是坏的。感觉印刷机专用稳压电源有问题。另外你用变频器驱动电机,是运行在35赫兹,这个时候变频器输出电压应该在260伏左右。由于使用变频器了,即使输入不平衡,变频器输出也是平衡的。
测试过的 变频器输入电压电流都是平衡的  如果说印刷机稳压电源有问题 那在车间门口空载也电压正常电流不平衡 空载电流也大

网友I:
今天换了另一个品牌的3KW电机,仍然是空载电源大,且三相不平衡,没辙了,实在也找不到原因了,直接用个3KW变频器驱动电机,空载电流就降到2.8左右,且三相就差不多,想不明白的是,电压平衡,为什么电流会不平衡,另外电机直接运转为什么电流大,加变频器电流就正常了??
估计电源问题

网友J:
提个补充问题。测三相输入,测得两相之间的3个电压都是380V,是否表示输入电压就是平衡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补充问题:换下来的电机能有没有在另一个地方空载运行下,排除机械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充问题:换下来的电机能有没有在另一个地方空载运行下,排除机械因素
都是新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提个补充问题。测三相输入,测得两相之间的3个电压都是380V,是否表示输入电压就是平衡的?
数字三用表测的 另外 检查过稳压器的输出电电压 基本差不多 我也是想不通为什么电压平衡 电流不平衡?空载还那么大的电流

网友K:
估计是干扰问题,以前遇到电源基本平衡,但三相电流差别比较大的,但使用正常的。变频器输出波形是方波(功率因数高且经过整流滤波),三项电源是正弦波,而楼主的万用表不是真有效值表,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K:
不是变频器,只是接触器加热继电器的,搞不清楚原因了,暂时没管它

网友L:
换成耐过载电机试试,就像以前的普通空压机电机一般会耐过载10%

楼主:
回复 网友L:
正常风泵类应该是轻负载

网友M:
用指针万用表测一下电压,要是供电电压不平衡,与电机无关,电机可以测量三相直流电阻,用电桥测一下三相绕组的直流电阻,若正常就是系统电压不平衡,电机问题就能搞清

楼主:
引用 网友N:
检查一下有没有漏电的地方,如果还没有解决的话,可以向小程序“”工控一点通”的专家提问(免费的),微信搜索小程序“工控一点通”就能找到或者直接扫下面的二维码进入。
应该不是漏电的问题 电线都换过 关键问题三个新电机 电流不平衡 但电压平衡的 但是用变频器的时候 电压电流都平衡 不管是输入还输出

网友O:
你这三相电压测量时是不是在运行时测量的?,如果不是最好在带负荷时再测量一次,我怀疑线路中有一相接触电阻偏大,没负荷是电压平衡,有负荷时电压有偏差了。

网友P:
回复 网友M:
33

网友P:
回复 网友P:
原来是普通三相电机,后来拿的都是变频电机吧

网友Q:
找老式的MF-14型万用表在电机运转时,在电机的接线盒处 测一下三相电压,看看怎样?测量三相电流最好使用指针钳形表,用数字的有可能会因为受到高频干扰而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