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违约责任咨询

楼主(2021-11-08):
我厂用315kw变压器15年了,以前每月电费在7万元最右。从来没有用电违约现象。现在行情不好好几年了,设备减少了好几台,用电量明显减少了每月在3万元左右。确突然用电超容要罚款14万多。说是瞬间电流过大,说是从今年一月风到十月份计算的。请问他的这个处罚合理吗?

网友A:
用户可以根据变压器容量跟负荷来决定是按照容量收费还是按照需量基础电费,默认容量,需量要到供电部门申请变更;需量合同超过部分按照2倍收取容量费;我司的一个站点是1250KVA根变更需量600KVA,30/KVA*1250变为40/KVA*600.具体电量计费看总功耗和功率因素。

网友B:
他说了算你没办法付钱吧……

网友C:
自己内查下,看看双向总端上会有记录,已经发生的事情你没办法的,他们最大,但是14W你可以提出改设备了。表情花个28W改设备,大家说不过分吧。

网友C:
超容量在终端上可以查到的。月份多了,或者超多了申请容量调整。

网友D:
对于供电的处罚,先要求提供处罚清单,按照处罚清单来研究是否合理,如若自己觉得不合理,只能找地方提出行政复议,不过即使提出行政复议,也还是上级供电部门自己做出裁决,建议获得处罚清单以后装模作样研究一下,然后敦促公司财务部门去缴纳处罚吧,毕竟14W产生的滞纳金肯定不是一笔小数目。老板自己也清楚的,除非想上失信被执行人清单,否则还是乖乖缴纳罚款了事。

网友E:
你们就恐吓楼主了吧!好像大家经历过一样

网友F:
是不是你配电房的电容柜电容失效了,功率因素不达标?

网友G:
就算你没有投补偿柜也不至于罚款多于用电款的,具体原因要看人家的运行监控曲线才清楚,可以去供电局查询用电没达标项目,正常如果你超负载使用人家会直接拉你闸的

网友D:
百度超容费:

用电超容是按用电总量计算,用电超容是指用户在某一时段或某个时段超过核定容城或变压器容馈运行。超容有3种情况:

一是“低供低计”小用户超容;

二是变压器容量在315kVA及以上实行两部制电价的工业类用户超容。按变压器容量,超过了合同变压器容量,即为超合同用电;
按最大需量,即合同中负荷最大千瓦数。一个月内只要连续15分钟超过此数,即算超合同用电。目前供电企业追究的主要是这类用户;

三是其他专用变用户超容。

“超容用电”,即超过合同约定容量用电。供电企业与每个用电客户签订的供用电合同中有明确的条款约定用电容量,是用电客户与供电企业共同履行的职责和义务之一。供电企业随时可以根据电能计量表计等相关数据,判断用电客户是否存在“超容用电”行为。

网友D:
所以,楼主你要去财务部门,要求她们提供当初签订的供用电合同,进行研究超容费的原因。当然,14W的超容费也必须缴纳,否则结果你会懂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百度超容费:

用电超容是按用电总量计算,用电超容是指用户在某一时段或某个时段超过核定容城或变压器容馈运行。超容有3种情况:

一是“低供低计”小用户超容;

二是变压器容量在315kVA及以上实行两部制电价的工业类用户超容。按变压器容量,超过了合同变压器容量,即为超合同用电;
按最大需量,即合同中负荷最大千瓦数。一个月内只要连续15分钟超过此数,即算超合同用电。目前供电企业追究的主要是这类用户;

三是其他专用变用户超容。

“超容用电”,即超过合同约定容量用电。供电企业与每个用电客户签订的供用电合同中有明确的条款约定用电容量,是用电客户与供电企业共同履行的职责和义务之一。供电企业随时可以根据电能计量表计等相关数据,判断用电客户是否存在“超容用电”行为。
设备减少了好几台,用电量明显减少了每月在3万元左右。确突然用电超容。不可思议。负荷明显小了一半还多啊

网友D:
网上也有说是供电的霸王条款,估计也是为了达标导致的操作,建议通过公关手段规避14W的巨额罚款,估计能用罚款的三分之一的公关费用打通处理棘手的巨额罚单,您懂的。你们老板也应该机灵的,也懂得。

网友I:
高压计量应该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