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9):
看样子只有伸到最长和缩到最短 可是没有感应开关怎么控制它呢? 检测到一个物品气缸要伸出 可是伸出到位了怎么缩回去?

网友A:
我之前也有遇到这种情况,我是用延时去写的,不过是临时用后面还是加了磁性开关

网友B:
没有特别要求的用延时,否则气缸上加磁性开关或者在相关机构上加接近开关、光电开关也可以。

网友C:
单线圈的话没上面问题啊,传感器被物体挡住,气缸动作伸出。物件推出后,传感器复位,电磁阀断电气缸复位。

网友D:
伸出时到时间就缩回。

网友E:
先检查气缸推动的工件是否碰到其他的传感器,如接近开关、光电。都没有的话应该是时间控制。

网友F:
单线圈,程序参考8楼

网友G:
既然没有传感器检测动作,那么就利用定时器控制,需要工程师控制气缸进行测试动作的同时,使用秒表记录气缸机械动作所需的完成时间,然后再编制控制气缸动作的程序中人为的设定固定动作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