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9):
接到plc上面 公用点接0V  一直不亮
           公用点接24V  一直长亮。
感应不感应金属 都一样。
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A:
霍尔开关是感应磁铁的,有些还分南北极的,就是同一块磁铁还分那一面的。

网友B:
记得霍尔开关检测带磁性物质,你拿个磁铁试试!

网友C:
是不是三线制的。亮的是电源指示灯。

楼主:
三线的
刚刚用块喇叭上面的磁铁试试,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三线制的。亮的是电源指示灯。
输入信号通 指示灯亮。

网友D:
3线的你接个24V电源试下;输出时端子有24V电压;

网友E:
3线的你接个24V棕蓝电源试下;黑色输出端子有24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