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试用期已到,请支付尾款继续使用

楼主(2021-11-09):
当设备使用到达设定的试用时间,设备被锁,会弹出解锁界面。首先需要generate unlock code,之后将这个解锁码告诉给设备生厂商,根据解锁规则,算出短期密码,输入确认即可,当再次到达试用时间,再次停机需解锁。当厂商提供的是永久解锁密码时,设备永久不会被锁,可以长久使用。

网友A:
钱没给全吧。

网友B:
做催收程序,也得防高手破解啊,就算没有破解方案,如果设备的控制工艺相对简单,别人依据工艺利用原有控制系统的硬件重编程序覆盖,你系统设定的催收操作就彻底失败了。

网友C:
这是很正常的手段,我们才几十万的设备天天解密

网友D:
所以现在是没办法了,都只能这样了。想当初,一万多的货款,到最后都给我扣了1/5,理由是我没有随叫随到(协议里面我肯定也不会这么坑自己的,仅凭莫须有的问题就扣了1/5),所以后面,1。不接这个客户的单,2.接其他的都留后手,半年后不付款的,都会弄点这个东西。

网友E:
不讲诚信的客户还是少做为好。

网友F:
现在直线模组自动化设备弄下保护自己还是可以

网友G:
价格远程模块,不给钱啥都给你扬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需要把这部分的程序进行加密,或者整个控制器进行加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领导让做的功能 这是自己在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有用过么? 需要有CE认证,有推荐的品牌和型号么  支持西门子 三菱 ab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工艺简单也不值得做这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只是在测试这个功能,具体在项目上是否使用,还不一定

网友G:
回复 楼主:
北辰的啊

网友G:
我现在用的是昆仑通态的触摸屏,自身带物联网功能的支持远程上下载程序,不过速度没那么快

网友E:
这个远程控制模块 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这个远程控制模块 可以了解一下。
又是一项成本

网友I:
如果设备没有触摸屏的,就在PLC上做个计数器,每天停机下降沿触发,停电保持寄存器加一,到设定值后系统不工作输出小蜂鸣器报警。对方工程款打满时,告诉对方只须把某几个按钮同时按下,某单个按钮再按某个数即可正常。这个方法经济实用,适用没有触摸屏的系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艺简单也不值得做这个了
尾款欠款的情况,一般不会去专门挑选工艺简单还是复杂的设备来进行拖欠的吧?而是看老板的人品来拖欠尾款的。人品不好的老板,就算一个简单的起保停接触器的电箱,一样给你赖账并N多借口给你拒绝结清款项。所以尾款一直是行业的老大难问题呢。

网友J(2022-08-01):
很正常的手段,

网友K(2022-11-11):
回复 网友L:
解密读出程序 还天天解密干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