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助手怎么使用

楼主(2021-11-10):
请教各位师傅,这串口调试助手里的这二个英文是啥意思以及里面的数值代表什么?先谢谢。才接触这个,不懂

网友A:
多少地址开始
数据长度几个

网友B:
不会用翻译软件吗?
一个地址
一个长度

地址填你想要操作的寄存器地址
长度要看你想读多少个数据,填多少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明白了

网友C:
寄存器起始地址
寄存器数量

网友C:
我觉得用Modbus Poll和Modbus Slave调试助手会更好。

网友D(2023-12-22):
地址和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