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0):
PLC与5个仪表主从modbus rs485通讯,5个仪表波特率都是9600;
程序里我设置了500ms的blink脉冲,再通过计数器计数,计数等于0~4时分别于5个仪表通讯;
每个仪表读取的字长度均为16,那么功能块超时时间如何设置?
还有blink脉冲的时间的如何设置更为合理?

楼主:
轮询通讯两种方式: 1)通过blink脉冲,然后计数器计数依次与仪表通讯; 2)上一功能块完成后利用done输出作为下一个execute的执行命令。

关于1)我出过的问题是:我试验的2个仪表,blink脉冲500ms,blink 输出1时与仪表1通讯,0时与仪表2通讯,但有一个仪表在read功能块执行和不执行时(就是执行命令execute为0和1时)显示数字是不同的,有差异;所以出现了问题1) blink脉冲时间和功能块timeout如何设定更为合理?

关于2)如果执行过程中有一个仪表超时了出现了问题2),一个仪表通讯超时会不会影响整条通讯线路?那么这时超时时间如何设置更为合理?

网友A:
之前做的1个PLC带5个仪表做无协议通讯,以0.1秒的延时往上加,一直到通讯正常为止。

网友B:
我觉得参考一下组态软件做主站和多个从站通信轮询的机制就很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做的1个PLC带5个仪表做无协议通讯,以0.1秒的延时往上加,一直到通讯正常为止。

我现在2个仪表都出现问题了,用常规的功能块read读好了,想省点事用scanner 第二个始终扫描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参考一下组态软件做主站和多个从站通信轮询的机制就很好呢
版主有没具体的截图,或者麻烦说具体点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Y版,那你这相当于就是给每个通讯功能块指定个时间,彼此不受通讯是否成功的影响,到时间了直接切换到下一个,T0,T1,T2依次摸索着来啊?

网友C:
做个延时,没有done的时候,断开前方读取,强行执行下一个读取,依次循环!
有done,直接进行下一个读取!

网友D:
回复 楼主:
关版是让你去看看他的教学视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Y版,那你这相当于就是给每个通讯功能块指定个时间,彼此不受通讯是否成功的影响,到时间了直接切换到下一个,T0,T1,T2依次摸索着来啊?

没错,就是这样,不管成功不成功,0.3秒后就下一个了,这样5个仪表一个轮回就是1.5秒。开始试时0.2秒不行,所以就0.3.

网友E:
看看出错的数据与那块表能对应
再查时序,可能是读命令发早了,或切换信号与读命令“同时”发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参考一下组态软件做主站和多个从站通信轮询的机制就很好呢
版主有没具体的截图,或者麻烦说具体点可以吗?
按设置的采集频率执行读操作,每一个读操作执行完成先判断有无写操作,如果有写操作,优先执行写操作;如果没有写操作执行下一个读操作,以此类推。当某一个从站通信失败,可以尝试恢复通信,达到尝试恢复通信的次数上限值,不再和这个站进行通信了,待恢复通信时间到达后,再次尝试与这个站进行通信,大概就这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应该是我的线路问题,试验时用的是普通的线,换屏蔽线后好了,目前已正常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