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0):
英威腾CHF100-132kw运行会不定时报OV1(加速运行过电压),复位后,还能继续运行,然后偶尔还会报OV1故障,现场测量输入电压正常,查看变频器足有一小时之久,发现调速用的电位器好像不太好用了,偶尔频率乱跳,随即更换,再次运行,很长时间,该机子也没有报警,显示运行频率也稳定了,请教各位大神,给定频率和过电压之间有什么关系呀?

网友A:
频率不稳电机存在频繁加减速有可能报过压或过流

网友B:
是啊,给定频率一会大一会小,加减速频率会报故障的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大神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