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C浮点运算哪里出了问题呢?

楼主(2021-11-10):
(无正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D108中存储的浮点数进行整数除法指令前,请使用浮点数转整数指令INT,浮点数除法指令是EDIV而非DIV。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言惊醒梦中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D108中存储的浮点数进行整数除法指令前,请使用浮点数转整数指令INT,浮点数除法指令是EDIV而非DIV。
上面也没有错 怎么下面的D10数值就不行了

网友A:
上面也没有错 怎么下面的D10数值就不行了

造成错误的原因是你使用了16位指令INT来转换浮点数,而之后你使用了32位指令DDRVA来使用D10~D11,而D11的值不确定。
请将INT指令改为DINT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也没有错 怎么下面的D10数值就不行了
造成错误的原因是你使用了16位指令INT来转换浮点数,而之后你使用了32位指令DDRVA来使用D10~D11,而D11的值不确定。
请将INT指令改为DINT指令。
不知道哪里还有不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也没有错 怎么下面的D10数值就不行了
造成错误的原因是你使用了16位指令INT来转换浮点数,而之后你使用了32位指令DDRVA来使用D10~D11,而D11的值不确定。
请将INT指令改为DINT指令。
不知道哪里还有不对呢
EMUL----->EDIV---->D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