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0):
厂里有个很老的c200h的plc,请问用什么软件打开程序?

网友A:
软件不是问题,CX-Programmer就行,但如果你确认你的是C200H,不是C200HS或C200Ha的话,是不能直接与电脑通讯的;

网友B:
建议上个PLC的铭牌图片

网友C:
有些古老的需要IP007或者LK201之类的模块。才可以和电脑通讯

网友D:
你是想读出程序吧,cxp都支持,你要注意的是相对的硬件有没有

网友A:
CX-Programmer V2.0开始用起的,这个就可以支持C200H,但硬件上你需要一个通讯模块才能与电脑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A:
CPU换成是CS1G-CPU42H

网友A:
CS1G的可以直接与电脑通讯的;

网友E(2022-12-24):
引用 网友A:
软件不是问题,CX-Programmer就行,但如果你确认你的是C200H,不是C200HS或C200Ha的话,是不能直接与电脑通讯的;
C200HS可以直接与编程软件通讯吗?

网友A:
200HS及200HE/HG/HX可以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在通讯的时候,需要设置CPU上的拨码开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