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1):
plc能直接控制舵机吗?需不需要像步进电机那样加个驱动器,有没有大神给解释一下?

网友A:
能不能先解释一下舵机是什么?

网友B:
可以,舵机本质就是个伺服电机,只是简化版,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跟伺服一样,执行机构是电机这个都有,舵机位置反馈靠的是电位器滑环,伺服电机靠的编码器。我记得以前玩过几个舵机,貌似只要2-15ms周期的pwm脉冲就行了,这儿不同周期控制的是转动角度,而不是说一个脉冲转多少步,貌似是这样的。5v电压不要整高了

网友C:
舵机工作为0.5ms至2.5ms不能用pwm指令用pslv指令设250至1200、plc接舵机要用npn转pnp转换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舵机本质就是个伺服电机,只是简化版,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跟伺服一样,执行机构是电机这个都有,舵机位置反馈靠的是电位器滑环,伺服电机靠的编码器。我记得以前玩过几个舵机,貌似只要2-15ms周期的pwm脉冲就行了,这儿不同周期控制的是转动角度,而不是说一个脉冲转多少步,貌似是这样的。5v电压不要整高了
舵机原来是这样的原理,那PLC是可以使用控制的

网友E:
只要你的机子是乞丐版的用小的步进电机驱动的可以,比如试验机。大的机子肯定要用伺服驱动

网友F:
回复 网友B:
占空比不同导致角度不同?

这电机里面有弹簧一类的东西进行复位的吗? 断电之后会回到原点?

网友B:
回复 网友F:
供电后会复位。

网友F:
回复 网友B:
刚刚搜了一下 舵机似乎就是一个简易版的带码盘【电位器反馈位置】的步进电机?
驱动器集成在电机内部了?

三根线 两个电源一个pwm信号?

网友G(2022-09-29):
PLC 晶体管输出最大电流0.2A,能带的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