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1):
直线电机通过光栅尺定位,那我怎么去算一个脉冲实际运动多少距离呢?

网友A:
看光栅尺的精度啊

网友B:
光栅尺节距,分辨率,一般在驱动器中参数对应了,1脉冲0.1或0.01mm,具体看你怎么设置的参数了

网友C:
你所说的一个脉冲是给电机,走多少的因素太多,不好计算
直接读光栅尺好了,要对应你就发一定数量脉冲看光栅尺读到多少脉冲,再按光栅尺指标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