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不需加热过载?

楼主(2021-11-11):
这里几台3kw电机,其余都是0.5 0.75的电机  什么条件下不需要加热过载。

网友A:
虽已经半个小时了,照片都没上传;在我认知里面只要是电机,就应该有热过载保护,能加就要加

网友B:
短时工作不需要,比如电动葫芦电机。

以下来自百度百科

选择方法

 语音

热继电器主要用于保护电动机的过载,断相保护及三相电源不平衡的保护,对电动机有着很重要的保护作用。 [2]  因此选用时必须了解电动机的情况,如工作环境、启动电流、负载性质、工作制、允许过载能力等。

1、原则上应使热继电器的安秒特性尽可能接近甚至重合电动机的过载特性,或者在电动机的过载特性之下,同时在电动机短时过载和启动的瞬间,热继电器应不受影响(不动作)。

2、当热继电器用于保护长期工作制或间断长期工作制的电动机时,一般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来选用。例如,热继电器的整定值可等于0.95~1.05倍的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或者取热继电器整定电流的中值等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然后进行调整。

3、当热继电器用于保护反复短时工作制的电动机时,热继电器仅有一定范围的适应性。如果短时间内操作次数很多,就要选用带速饱和电流互感器的热继电器。

4、对于正反转和通断频繁的特殊工作制电动机,不宜采用热继电器作为过载保护装置,而应使用埋入电动机绕组的温度继电器或热敏电阻来保护。

网友C:
电机的成本+换电机的人工费小于热继成本,就可以不加。否则还是加上的好,热继跳闸了,看看原因,过一会一复位就能继续运行了,成本基本是零。

网友D:
规范的系统设计都是需要配套热继电器的。3kw电机和其他的0.5KW\0.75KW电机都要选择对应规格的热继,安装在驱动电机用接触器的下端输出端口处。

网友E:
这么大电机还不加?

网友F:
其实在实际应用中会发现,0.5  0.75KW的电机如果配了合适的热继电器,等动作时电机也已经OVER了。

网友G:
几十块钱的电机保护开关干嘛要省,电机烧了,维修费不贵,但是拆装的工时费和停产费是不少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其实在实际应用中会发现,0.5  0.75KW的电机如果配了合适的热继电器,等动作时电机也已经OVER了。
感觉也是热继电器起作用的好像不多。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其实在实际应用中会发现,0.5  0.75KW的电机如果配了合适的热继电器,等动作时电机也已经OVER了。
感觉也是热继电器起作用的好像不多。

真坏起来说法就不一样了,你没加,领导就会把责任都推到你身上,加了,就可以说是已经加过保护了,可能是元件质量问题

网友J:
回复 网友F:
我在实际应用中还真遇到了这个问题,是一种金属制品的专用设备,几乎是24小时不停机,0.75KW的三相异步电机,以前的设备没有加热继,设备卡模的时候必定烧电机,这个因为工艺的原因无法避免。但是加了热继之后几乎没有再发生过类似的问题,卡模的时候,热继跳开。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在实际应用中还真遇到了这个问题,是一种金属制品的专用设备,几乎是24小时不停机,0.75KW的三相异步电机,以前的设备没有加热继,设备卡模的时候必定烧电机,这个因为工艺的原因无法避免。但是加了热继之后几乎没有再发生过类似的问题,卡模的时候,热继跳开。
加热继电器还是有好处的。小投资大成效。真要是烧电机就惨了。

网友L:
就加一个施耐德或者西门子的可调节过载电流的空开,比电机还是便宜多了,还挺可靠的!

网友M:
进口品牌的,例如西门子,施耐德有专用的电机综保空开

网友N:
电流调小点,就算是小电机加热过载也是可以的。能真的保护电机才是好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我在实际应用中还真遇到了这个问题,是一种金属制品的专用设备,几乎是24小时不停机,0.75KW的三相异步电机,以前的设备没有加热继,设备卡模的时候必定烧电机,这个因为工艺的原因无法避免。但是加了热继之后几乎没有再发生过类似的问题,卡模的时候,热继跳开。
你这种情况是很极端的一种工况,相当于电机堵死电流变化很大。
但有的工况下超负荷运行,电流不是很大,电机烧了,可能热继电器还没有动作。而且这种工况比你的极端工况概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