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台达plc这个x0+,x0-怎么接线啊?

楼主(2021-11-11):
不带正负的我接线都OK,带正负的没反应啊。我是ss接的24G,x3接+24V反应正常。但x0,x1,x2它分了正负,接+24V无反应。

网友A:
0-5是接差分信号的,试试6-17

网友B:
能接24v?
不看资料

网友C:
后缀00M的型号是带4路差分输入的,4路差分输入出,对应就是X0 X1 X4 X5、 Y0 Y1 Y2 Y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