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1):
abb 510报变频器识别故障咋修,确定是控制板问题

网友A:
换控制板,是不是550板子安装到510上
510板子300元左右应该可以买到,不行就买个小功率装上
改功率简单

网友B:
以前也遇到过,一直不知道怎么修,希望楼主赶快找到问题,说一声

网友C:
看参数3304功率是不是不对
不对的话更改功率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有的主板可以改功率,有的主板改不了功率,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某年以后的机器主板只能改3次还是5次,过了次数就固化了!最近市场上的基本都是新版有次数限制的了!

楼主:
我是换版解决的,不知道咋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