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丝印查询

楼主(2021-11-12):
这个芯片哪位知道是什么芯片呢,谢谢。

网友A:
TMP275 丝印t275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哈哈,谢谢,原来下面的是丝印。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哪里能查?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万能的淘宝 比度娘强多了 直接搜索丝印+字母数字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一样的方法 ,但是还是有不少查不到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有个芯片查询的网站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可否告知下,谢谢主

网友A:
http://www.smdmark.com/zh-CN/search/code?id=Z2  根据封装判断具体型号  有些丝印不一定完全对 如SOP-23-6,丝印054大字 小字N2 查不到,实际型号PJSRV05-4 淘宝卖家会把实际丝印与你看到的丝印都写上,方便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