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2):
   关于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这门专业,我觉得对于从事电气自动化的人员非常重要。特别是处理关于传动这块有非常大的帮助。个人认为是处理所有驱动器的宝典(包括直流调速器,变频器,伺服驱动器等)

   这段时间没空,逛论坛也没啥可看帖,索性分享一下自己重温这块。将自己对它的学习理解稍微整理下,分享给同样喜欢这个方面知识的朋友。权当看看我自己的学习笔记吧,不具备指导意义哈,也没资格谈上指导,权当笔记分享.

   如有偏差,或者对我个人所理解的内家有不认同,还请海涵,也欢迎一起讨论。

   第一篇:一个极其重要的公式

  这个公式作为整个专业的开篇,自然有它极其重要的道理。理解了这个公式,就理解了传动控制的基础。

  式中,电机的转速n,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它和电压u,励磁磁通Φ有关,依公式就可以得出,电压越大,速度越快,电压越小,速度越小。
  励磁降低,速度越快,励磁增大,速度越小。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电机的调速方式可以采用下列两种(第三种串电阻调速不常用,此处不讨论)
  1.调压调速,电机通过给定电压的升高或降低实现转速的调节
  2.弱磁调速,电机通过磁场减弱来实现转速的调节
  我们现在基本采用的是上述两种方式的结合来实现电机的宽范围的调速.

  搞懂几个问题:
  1.为什么要采用两种方式结合调速?
  2.交流电机+变频器控制是否也采用了上述两种方式的结合?
  3.变频器驱动额定转速1500转的电机工作在速度为1750转时是什么状态?

  1.由于弱磁调速基本用于升速,而在基准速度以下,采用调压调速,普通的变频器VF控制,就是这种模式。但是如果电压升到电机额定电压时,如果希望继续升高电机转速,不可能再施加更高的电压来。此时需要结合弱磁方式,由于电压恒定,励磁减弱,电机速度继续上升,但注意不能无限的减弱磁场,根据公式可以看出,弱磁无限小时,电机的速度就无限大,这将导致飞车。所以不能一直减弱励磁。

 2.由于弱磁在直流调速上常见,而交流电机+变频器不像直流电机控制有明显的励磁接线,但实际上理论都是一样的,在额定频率以下,采用调压调速,额定频率以上,采用弱磁调速,只不过它的弱磁采用了空间换算折算到输出电机上。

 3.此时工作在弱磁调速状态,因为基速以下是调压调速,基速以上是弱磁调速。同时要注意的是,由于磁场减弱,电机工作在恒功率范围,所以在一些控制场合需要注意的是,假如系统需要弱磁调速,需要考虑电机的转矩是否满足。基准速度以下电机是恒转矩范围,而基准速度以上电机是恒功率范围。有些场合因为没有注意这些,导致升速时转矩又不够的情况,不能找到根本原因,其实就是出在这里。

楼主:
  第二篇:你知道电机工作在第几象限吗?

  曾有几次面试工程师的时候,我询问了一种电机工作情况并请对方说明此时电机工作在第几象限,对方表示没有听过所谓“第几象限”这个说法。 当然我这样面试并不是存心显摆或者刁难他人,我也没有将这个回答结果作为重点评价之一。但也发现确实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概念。
  相信很多搞传动的应该都会了解对电机工作象限的解和分析是有助于日常的调试工作或者问题的解决的。

  我们先上一张图:

  现在我们一起了解这篇内容,电机工作象限
  从上图可以看出,电机是有四个象限的,电机什么时候工作在哪个象限呢?
  在第一象限时,电机的转速和转矩都是正的,此时工作在正转电动状态
  在第二象限时,电机的转速是正的,转矩都是负的,此时工作在正转发电状态
  在第三象限时,电机的转速和转矩都是负的,此时工作在反转电动状态
  在第四象限时,电机的转速是负的,转矩都是正的,此时工作在反转发电状态

  了解了这些有什么用呢?
  首先,某些电机工作的场合,变频器选型是否适合
  1.如某设备电机,长期处于第二,四象限,那么我们普通的二象限变频器是否能满足工况?如果不能满足,如何解决?
  2.当电机在正转时进行制动,此时电机工作在第几象限,驱动电机的变频器经常出现报警,如直流母线电压过高,如何解决?

  所以对于电机工作于第几象限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进行电气控制设计,提前解决可能面临的问题。
  由于有些电机长期处于第二,四象限工作,所以在设计制造变频器时,提供了两种类型供电气设计人员选择,一种是大家常用的两象限变频器,一种就是能够反馈电能的四象限变频器,如西门子PM250.如果面对这种工况,基于对上述知识的了解,我们才会明白原来需要选择四象限变频器才可以应对。
  而在非常多的场合,由于电机在制动过程中,电机处于发电状态,此时电机相当于一个发电机,电能反馈到变频器,到达直流母线两端,根本变频器的基本原因,此时直流电线上的电容开始充电,但一旦电容消耗不了,反馈电压高于母线阀值,此时变频器就会报警,直流母线电压过高,如何解决呢,此时我们可以通过增加制动电阻,通过其做功来消耗,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场合需要增加制动电阻的目的。

 关于电机工作象限的分析,深入进去能够找到很多问题的解决办法,如行吊,起重,卷扬机等这类设备如果不进行分析,会导致重大安全问题等。我发现很多同行遇到很多问题,就是由于忽视了电机在某个时候处于某个象限而导致出现问题不知所措的情况,这个里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再百度多了解电机在不同工作象限时的状态分析相关理论知识。

网友A:
好东西啊,当年在中专时学过“电力拖动”这门课,里面也有讲到这些

网友B:
选择4像限变频器就不用加制动电阻了吗?

网友B:
关于电机工作象限的分析,深入进去能够找到很多问题的解决办法,如行吊,起重,卷扬机等这类设备如果不进行分析,会导致重大安全问题等。我发现很多同行遇到很多问题,就是由于忽视了电机在某个时候处于某个象限而导致出现问题不知所措的情况,这个里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再百度多了解电机在不同工作象限时的状态分析相关理论知识。

有没有更具体的分析?具体到元件参数、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不用,因为四象限变频器本身就具备了电能回馈功能

网友C:
写的正好。可以当大学教材了。

网友D:
当年读书时候这门课觉得比较抽象,出来工作每天和直流电机,交流电机等传动系统打交道,才明白象限定义

楼主:
 第三篇:让我们了解这几个元件

 1.续流二极管

 上图中VD表示的就是一个续流二极管,它的方向与电源方向相反,当VT开关闭合时,它不导通,电源给电机供电,当VT断开时,由于电机是感性负载,突然断开导致加在电机两端的电能继续由电机的正极(图中上端)到负极流动但如果没有续流二极管,无法形成回路消耗这种电能,而此时电路中的VD刚好与电机形成回路,让电流得以继续流动。这个续流二极管在很多电路中常见,在实际工作中也会经常用到。
 如某个电机的刹车是由电磁抱闸由上端的一个中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吸合断开控制,现场反馈的现象老是一断开就继电器的触点打火,经常损坏。经建议在此回路中并联一个续流二级管,问题得以解决。

 2.平波电抗器

图中L就是平波电抗器,它的作用是抵抗电流的变化,当电流小时,它负责补偿,当电流大时,它负责扼制,这是通俗的理解。从前面一个图可以看出,由于VT开关的导通断开,电流是断续的,开关频率越低,这种断续现象越明显,这就是脉动现象,而平波电抗器就是来弥补这种现象
在关断时,它可以延续电流。

楼主:
 第四篇:调速系统的反馈控制

 开环调速系统就是当我们给定多少电压,调速器就控制电机相对应的转速,但是这个速度是否达到我们的要求不能控制。于是需要一套闭环调速系统,并引入负反馈控制理论,即我们需要控制某个变量,则对这个变量的实际偏差进行控制,就需要引入它的负反馈,如需要控制速度,则需要引入实际速度反馈值。

 我们普通的接触器热继电器控制电机的电路,也是一个简单的电流截止负反馈,一旦热继检测到了电流超过保护值,立即断开回路。而调速驱动器的反馈控制就更复杂,为了控制电流和速度,需要同时引入这两个分量的负反馈。

 从上图可以看出,用户给定电压(速度)和实际反馈电压(速度)的差值,进入速度环调节器Kp,速度调节器的输出作为电流环调节器Ks的给定,同时与电流负反馈进行比较。最后输出给外部负载。这就是整个调速系统的基本反馈控制。

 那么如何保证消除静差,实现无静差控制,达到实际反馈值与设定值偏差接近于0的状态呢。这就需要速度环和电流环引入PID调节器,形成两个闭环调节器,这就是双闭环调速系统,如下图:

从闭环结构看,速度环作为外环,电流环作为内环,同时进行系统调节,获得了良好的静,动态性能。这种架构基本适用于所有的驱动器,如直流调速器,交流的变频器等。

 后面我们将从双闭环调速系统,展开深入,详细的探究它的工作原理,以及如何去运用双闭环调速系统达到各种现场控制的目的。

楼主:
 第五篇:双闭环调速系统的工作原理

 我记录这些力求浅显易懂,不照本宣科。对双闭环调速系统,很多朋友可能在学习这里时搞不懂内外环是怎么个工作的。如上篇的图片所示,内环是电流环,外环是速度环。驱动器正常工作时,内环跟随外环,一旦外环即速度环饱和,内环开始主控。

 那么怎么理解速度环饱和呢?

 为了消除速度环与电流环的静差,设计了两个PID调节器,如速度环PID调节器,当用户给定速度,那么速度环运行时与反馈速度进行比较,通过PID调节器输出来加速或者减速从而达到用户的设定值。

 假如用户给定了500转,调速器实际反馈速度只有0转,速度环PID调节器开始输出一个增益值,并且此值将不断的累积,使电机不断加速,假定此时PID调节器积分输出达到最大值,调速器实际反馈速度只有350转,一直达不到用户给定值,此时就是饱和状态,由于速度环饱和,电流环开始主控调节。
 由于积分的累积,速度一直在没达到500转时,整个调节器处于饱和状态,即速度环输出一直很大,退不下来,那么什么时候退饱和呢,当速度超过500转比如501转时,由于反向的信号让速度环退出饱和状态,此时速度环开始起作用。

 或者可以分析电机的启动过程,当电机刚开始启动时,电机由于克服静转矩和启动转矩,此时达不到用户的设定值,速度环的输出饱和,电流环起作用,开始控制电机启动,由于电机加速,电流从启动电流降至正常的工作电流,速度继续上升,速度环开始退饱和,速度调节器开始调节速度。

 双闭环调速系统的原理,总结一句话就是,速度环和电流环两个PID同时调节电机的速度和电流,当外环(速度环)起作用时,内环(电流环)跟随。当外环饱和时,内环主控。

 这里最难理解的是“饱和”两个字。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外环是小明,内环是张三,他们两个一起组队跑步比赛,小时负责速度跑至目标,张三负责跟随,补充两个人的体能,结果小明发现不管怎么使劲,发出全身的爆发力,也跑不上目标,这个时候他就达到了饱和状态,张三此时就全盘负责控制体能,不能过度消耗,维持一定的力量。后面小明追上了目标,不需要使上全部的力气了,这个时候他就不是饱和状态了,张三就不用操心那么多了,只是跟随小明继续就行了。

 外环负责调速的精度,消除偏差;而内环负责限制电流,当电机过载或者堵转时,起快速的保护作用,一旦故障消失,系统立即恢复正常。
 可以说双闭环调速系统是当今自动控制系统的不可缺少的驱动控制基础,即使是伺服驱动器也是在双闭环调速系统的基础上再建立一个位置环,理论仍然一脉相承。

楼主:
第六篇: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

前面讲了驱动器是一个双闭环调速系统,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驱动器来实现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

如果想入门双闭环调速系统控制,最佳的首选是调试欧陆590直流调速器。相信很多搞传动的朋友都对它早有耳闻甚至打了无数交道。调试完590直流调速驱动器,可以熟悉什么是弱磁,什么是速度环,什么是电流环,速度控制怎么做,转矩控制怎么做,在传动控制这块也就得心应手。

下面我们看看它的说明书中的一个框图:

它清楚的简单表明了双闭环调速系统的框图,速度给定与速度反馈的识差,进入速度环调节,同时速度环输出后换算成电流给定值,与电流反馈值的误差进入电流环调节输出给马达。

图中在速度环输出与电流环输入之间有一个切换开关,它表明了当用户如果开关打到上面(默认),那么它就是速度控制,电流跟随,外环起作用;而如果它打开下面,那么电流环的给定切换到A3模拟量输入,此时它工作在转矩控制模式下,而C8端子就是这个切换开关的信号来源。

 通过这种切换,就可以实现了速度控制与转矩控制的切换。实现不同场合的要求。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西门子G120变频器CU250控制单元的框图,看看它是告诉我们如何实现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的:

这个图可能很多朋友陡然一看会有点懵,那么我在图上作些标记,方便大家快速理解:

这个图同样也表明了它是基于双闭环调速系统的控制框架,速度设定值和速度反馈值的误差经速度环调节后输出到电流环,在速度环与电流环之间也有一个和上面590一样的开关,它给用户提供了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的选择,如我所标示,只要我们设置参数P1501 为1就可实现转矩控制,为0则速度控制,同时也可能通过组态将外部输入信号关联这个参数就实现了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的切换。

这两个例子让我们可以理解到,原来学习理解并且能够运用双闭环调速系统知识,对传动控制是有着非常大的帮助。甚至也可以说,如果不懂双闭环调速系统,是无法精通传动控制,无法解决各类传动设备的控制问题的。

楼主:
  第七篇:速度环饱和转矩限幅

  前面一篇讲了速度控制与转矩控制,对转矩控制的实现方式是通过设置参数,将速度环抛开直接控制转矩。

  但在很多场合一旦直接转矩控制负载发生负载突然消失的话,就会导致飞车,因为速度环被抛开。所以在很多场合是不采用直接转矩控制的,特别是如印刷,纸张,钢卷等收放卷设备。那么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呢?这就需要采用速度环饱和转矩限幅的控制方式。

 所谓速度环饱和,就是人为刻意的让速度环一直处于饱和状态,从而通过转矩的限幅值精准控制电机的转矩;一旦发生断卷,速度环马上退饱和,从而开始调节速度避免飞车。这就非常适合各类收放卷控制了。

 那么如何让速度环饱和呢,简单说就是给一个让电机跑不上去的速度设定值,这样它的速度环PID输出即使达到最大也达不到设定值,累死它,它就饱和了。怎么做呢?

 以收卷电机为例,假如收卷直径和前面的牵引电机的辊直径相同,那么空卷的时候,按照线速度相等的原则给定牵引电机500转的时候,收线给定也是500转,这样他们的速度相等,从而线速度相等。
 但是我们人为的在给定牵引电机500转的时候,再叠加了5%的速度给到收卷电机,同时对收卷电机的驱动器电流环进行转矩限幅,限幅值等于卷材的张力。
 此时,收卷电机本来要跑到500+5%转的,但是由于卷材的张力让它被拉住,它只能跑到与牵引电机相等的线速度即500转就上不去了(因为线速度相等原则),它一直跑不到你给定的500+5%转,速度环饱和,而转矩限幅控制保持卷材合适的张力,这样就确保了生产线速度快,收卷电机也同步快,线速度慢,收卷电机就同步慢,同时保证卷材张力,能够合适的进行卷曲。

 那假定某个时刻卷材突然断了,这个时候收卷电机由于没有被负载拉住,它开始撒欢,速度开始上升,一旦超过500+5%转的时候,速度环开始退饱和,速度环起作用,控制速度在500+5%转,而不会允许电机继续上升,确保了安全。

速度环饱和转矩限幅的控制方式在各类张力卷曲控制方面广泛应用,只要涉及到收放卷类控制,基本脱离不开这套理论。

楼主:
 第八篇:速度环饱和转矩限幅实际案例

 案例A:某机械设备两个电机是同一个皮带连接,要求两电机速度相等,输出转矩相等

 方案:如果直接给定两个电机的速度,很难保证速度完全同步,同时也不一定能使出相同的转矩,那么如何控制呢?假定电机A为主电机,电机B为从电机,电机A作为主速度给定,电机B的驱动器则让其速度环饱和,同时电机B的转矩限幅值给定为电机A的实际转矩值。

 让电机B的速度环饱和方法前面已说过,就是在电机A速度给定的基础上再附加一个值,由于皮带连接A和B,导致B的速度跑不上这个给定值,速度环饱和,实际速度就是A电机的速度。

 案例B:某生产线有两个牵引电机,要求生产线速度同步稳定

 方案:由于两个电机都是牵引电机,那么即使给定一样的线速度给定值,也不能保证它们的实际线速度相等,就会导致生产线要么松要么蹦紧。此时需要选择一个牵引电机作为整条生产线的线速度给定,而另外一个电机采用速度环饱和,转矩限幅。这样才能确保两个电机的线速度相等,生产线不会或松或紧的现象,这样才能同步。

网友D:
调速案例中,西门的6RA22和590可谓经典,都成里培训教材了

网友E(2022-01-07):
楼主,你好,很喜欢你的这篇帖子,希望你能更新下去。谢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