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2):
一台三肯SPF-110KW变频器,客户说在现场不定时报过热故障,有时候能运行几分钟,有时候能运行两三天。从现场拆回来以后上电试机,上电后显示正常,但一运行就报LUA故障,检测直流母线电压显示530v左右,正常!恢复出厂值后故障也是依旧,。因为客户说在他那里可以运行,回来后曾经拆过主板,所以曾经怀疑是不是主板有接触不好或者插针氧化的原因,处理后故障还是存在!监控直流母线电压正常,一运行就报警LUA或者LUN,现在没有思路了,请大神们指点一二!

网友A(2023-05-04):
我也有一台这个故障

网友B:
检测运行母线电压,调出面板母线电压显示,对比一下是不是有差异,顺着母线排查至检测部分,有差异直接查检测电路。

楼主:
已经修好了,控制板插针有一个歪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