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2):
变频启动到50赫兹,变频器出口V相套电流互感器,互感器二次侧到电流指针表,这样测量可以否?

网友A:
可以,虽然不太准

网友B:
误差很大的,可以用变频器自带的AO输出,带一个电流表

网友C:
可以,施耐德的ATV610,630,ATV61,ABB的ACS510,ACS530都可以,测量数值基本和变频器面板显示差不多。其余的没试过,考虑大多到变频器自身有“补偿”功能,前端测量的电流只会是线路上不能反映电机的真实电流。

网友D:
可以的,曾经这样装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误差很大的,可以用变频器自带的AO输出,带一个电流表
这个还没真研究过。

网友E:
钳形表卡过电流,和显示的差不多

网友F:
一般都是测量出口电流,的入口电流不准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都是测量出口电流,的入口电流不准的啊
我一般看变频器面板显示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