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PLC的事

楼主(2021-11-12):
PLC在下载程序时突然停电PLC会不会坏……

网友A:
虽然没遇到过,但是想来没这么脆弱吧

网友B:
一般不会。

不排除小厂的设计有BUG

网友C:
如果它坏了,后悔选它还来得及,现场出问题累你

网友D:
我们这plc有ups,所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E:
虽然没碰到过,但要说坏应该不至于吧

网友F:
下载用户程序一般不会坏,在更新系统程序的时候断电大概率变砖。

网友G:
PLC程序在烧录进闪存芯片的时候,因为闪存芯片是可以反复多次烧录的,过程中断电顶多是烧录失败,重新上电重复烧录即可。

网友H:
下载程序过程中断电,不会导致PLC损坏。
在刷固件升级的过程中断电,就难说了!

网友I:
理论上不会有问题,但倒霉起来就难说,这几天在找一个老坏PLC的原因,FX2N,生产中莫名其妙的故障,只有电源和错误灯亮,拆开看电源板的部分电容鼓包,换板又可以正常,用几天又无故损坏。这几天干脆把所有的控制电缆拆下检查,外观难发现破损,测量只是部分线不通,算了,换线,同步系统也一起换了,线路基本改好,明天开机测试

网友J:
普通的PLC你只是写入的用户程序,写一半断电了,大不了开机初始化内存后再下载一般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的PLC系统是可以升级的,在升级系统一半时断电,可能你就要返回厂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几年前碰到文本写入一半停电后来那文本坏了……

网友K:
如果选用的是POP型文本显示器,在下载时发生意外断电,可以恢复:
下载画面数据过程中,确保文本显示器不能断电! 如果下载过程中掉电或下载出错,
断电后再上电 , 文本显示器将鸣叫不止。此种情况下可先断电并同时按住“HOME”+“SHF”
键不放,直至重新上电,松开按键后,即可重新进行下载操作,完成后需重新上电。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用的是信捷OP320—A还有救吗……

网友K:
以上方法,我还真的用过,是POP-B型文本,确实有效,但其他品牌不好说,只能说:死马当作活马医,按此方式,试试看,祝您好运!

网友L:
日系应该不会,西家的不好说;听我以前的同事讲,他们客户主要在东南亚那些小国家,电力不稳,经常停电的,容易烧CPU~~ 后来换三菱的就没问题。。

网友M:
需说没有遇到过,不过感觉不会损坏的,只是程序肯定坏掉了,需要重新来过。

网友N:
AB的PLC刷系统时断电,听说过PLC变砖的事,下载程序时断电一般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