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2):
1、既然确认是开关电源故障,先上开关电源电路:

2、故障现象:

静态测IGBT正常;

R-S上电380VAC,黑屏;充电指示LED亮,测530VDC正常;

断电,静置,一会儿,屏亮,风扇转。。。然后,没有然后了。

再加电,重复以上现象。

3、检测,所有元件正常;开关管K2225射极电压0.0XV,没有过电流保护;

4、最可能损坏又不易测试的元件,如PC7(P181)、TR4(ZG)、ZD4(Y6  18V稳压管)都换了。

母线电压正常530V时,开关电源不能工作!母线电压降低的过程中,开关电源启动了!

有时候,又能正常启动!

网友A:
R49先换掉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9先换掉看看
R49、R50取样电阻,不放心,专门取下来测试,阻值准确。

楼主:
似乎某个元件参数变化,在母线电压530V时,影响了电路工作点。。。母线电压下降后,工作点基本正常了。
这个开关电源电路的启动原理,大致为:启动的瞬间,是由R41给开关管提供启动电流,然后辅助电源绕组感应电压,TR4进行PWM维持和调整。

电阻测试全部正常;
开关管取下测试正常;
还有几个元件更换了。

网友A:
自激没有什么经验,示波器看波形,确认吧。

网友A:
调压器降低输入电压,看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压器降低输入电压,看能正常工作吗?
明天试下。

网友B:
431代换?风扇拔掉试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1代换?风扇拔掉试过没?
431没有换过。修了几年变频器,印象中没有431坏的。不过,明天试下。
风扇断开试过,无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ZD1呢?
高手!

正是ZD1的故障!

1、将ZD1脱焊,实测稳压值已经变为4.5V!

2、更换一个7.5V的稳压管,反复上电10余次,OK!

3、分析(1楼电路图原图有几处错误,纠正后重新更新):

TR4及其周围电路,是开关管的PWM电压调整、开关管过电流、过电压保护电路。基本原理是,通过TR4工作状态改变其C-E端饱和截止,进而改变开关管G极电流导通截止PWM。

没有更换ZD1时,加电,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量TR4的C-E电压,大约是1.XV;断电后,随着母线电压缓慢降低,C-E电压也缓慢升高,到2.XV时,突然开关管启动!

说明上电一瞬间,TR4是基本导通的,C-E阻抗小,开关管G极电压过小,开关管关断,不足以维持启动。

看电路图红色路径,为过电压保护电路。其中,TR4电路中,R68测量过正常,TR4更换过,D2测量过正常,R69测量过正常,D12测量过正常,R44测量过正常,ZD1在板测量似乎正常(正反向正常)。

抱着一试,脱焊ZD1,实测稳压值为4.17V!!!更换7.5V稳压管,OK!

网友C:
你分析有问题,自激开关电源工作过程就是电容充放电的过程,你都没考虑电容,电容都是要考虑进电路!

网友A:
那路我感觉是过压保护,TR4基本是做保护用的。R42,C27作为反馈回路给开关管。R69那一路作用没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分析有问题,自激开关电源工作过程就是电容充放电的过程,你都没考虑电容,电容都是要考虑进电路!
小容量贴片电容,几乎没有遇到过有问题的。相对半导体器件(包括IC、三极管、二极管、稳压管)、电阻、电解电容,基本在全部查完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最后才脱焊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路我感觉是过压保护,TR4基本是做保护用的。R42,C27作为反馈回路给开关管。R69那一路作用没搞清楚。
TR4双重作用,开关管G极PWM调整执行,开关管过流保护执行和辅助电源电压过电压(其实也是开关变压器副边输出电压)保护执行。
此例故障,即是由于ZD1稳压值降低,导致红线途径的保护阈值降低,保护电路认为辅助电源绕组L2电压(也代表母线电压)出现过电压而执行保护了。

楼主:
该故障维修的最大经验教训在于,对于稳压二极管,万勿被看似正常的正反向蒙蔽眼睛。。。正反向正常,稳压值竟然也会有很大改变。
所以,遇到含有稳压二极管的电路的疑难杂症,稳压二极管最好的检查认证方法,是脱焊后,用专用仪表测一下稳压值。

网友D(2022-02-08):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在论坛上看到的,作者的大意是D12-1,R69的作用是L2在感应磁场换向时,快速截止TR4基极电压,为下一次的振荡周期的恢复做好准备

网友E:
很好的一个故障实例!稳压二极管的损坏,测量正反特性是好的,但击穿值“漂移”了,值得警惕!已经碰到过多例了。所以对元器件的测量判断,是不能全盘依赖万用表的。
稳压二极管击穿值的“漂移”,是一种容易被万用表忽视(也是出离万用表能力)的故障现象。
如何判断,要求检修者对用在何处的稳压二极管,其击穿电压值应该大致是多少,有数才好啊。

网友F:
修过一个台达变频器,故障和楼主一样样的。好像是X844第3脚过压保护的贴片电容没容量了,并一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F:
这个3脚波形看能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