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___EPLAN画图

楼主(2021-11-12):
端子鞍形跳线连接了5个端子,按理说应该可以接10根线。

我放置端子在其中一根线后,生成端子图表,端子图表上下都接起来了,显示两根线。怎么只显示一根线?

只显示下方的线

网友A:
端子的定义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

比如这三个端子鞍形跳线短接

1号点位接的开关电源出来的24V,我理解的是2、3、4、5和6点位至少可以接到5个用电设备上

可是我放置端子时,2和5点都出现了

求教怎么放置端子,2和5连接不同设备?

这个问题困扰我三四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