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色环电阻标识一样阻值不同

楼主(2021-11-13):
这两只电阻外观标识都一样,可是一个阻值10K另一个阻值120欧,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A:
这俩是刚好相反的两个电阻,一个是棕红黑黑棕,另一个是棕黑黑红棕。

网友B:
右边的不正经

楼主:
2楼高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俩是刚好相反的两个电阻,一个是棕红黑黑棕,另一个是棕黑黑红棕。
假如这个电阻不通了该怎样读……

楼主:
这两只电阻的色环不是很标准,正常的色环头和尾是用色环间距不同来区分

网友D:
按色环间的距离分辨,以及五色色环电阻识别规定,左边的应该为1.2k,右边的应该为10k,楼主说的120Ω应该不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按色环间的距离分辨,以及五色色环电阻识别规定,左边的应该为1.2k,右边的应该为10k,楼主说的120Ω应该不正确。

120是对的-倍环是黑=0

楼主:
左边的的确是120欧的,是用来作为CAN终端电阻的,两只并起来用,只是这环间距差别太不明显,难以分辨他们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