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部分电源预充电问题

楼主(2021-11-13):
此机电源部分没有预充电,而是直接整流后到大滤波电容。这样做上电不会很大冲击吗,而且此机静态时逆变部分是不通电的,而是运行时通过接触器再把三相电送入整流桥且马上工作的。是不是一上电马上工作就可以抵消上电时的冲击?

网友A:
这个不会的,电容没有电压相当于短路

网友B:
1、变频器电容充电电路的冲击,是指对电源供应线路的冲击,而不是对于变频器输出端负荷的冲击。
2、变频器长期闲置(一年半载),再次启用需要对电容进行预充电,一般采用自耦调压器或者串联灯泡的方式进行预充电。如果变频器没有长期闲置再启用的环境,就不会存在需要预充电才能工作的现象。

网友A:
可能整流前面有什么装置。

网友C:
有预充电的,和三菱电梯差不多

网友D:
搞不好这个和通力的电梯变频器类似,除了主要的RST外,还有三组是辅助的供电,一般上电是辅助的先供电,电压正常以后,变频器运行,主回路的接触器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