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故障!!

楼主(2021-11-13):
11kw,Ls变频器,频率升到16Hz就下降为零,设定频率是48Hz,外部控制继电器也正常。把两台一样的变频器主板对换就好了,但是换下的主板去试机也正常了!可过段时间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那参数的问题?

网友A:
没有报警?频率自动下降?然后停机待机状态?记录好变频器内部设定的参数,然后恢复出厂设置,再次运行试机,不行就是硬件的活故障,而不是死故障,大概率是贴片板不良,拆机导致的震动或者冷机以后突然就变好了,然后上电运行热机以后又出现了不稳定的活故障。

网友B:
用面板运行模式测试还是会出现故障的话就基本确定是主板问题

网友C:
监测DC电压没?

网友D:
这类现象,变频器主板硬件故障可能性很大,不妨拿出去维修维修。

网友E:
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