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3):
为什么三菱PLC绝对值每次都会有点偏差

网友A:
偏差多少?你用什么测出来的偏差?

网友B:
看看电子齿轮比,是不是电子齿轮比出现异常

网友C:
偏差?
走绝对定位是同样的位置吗?
比如,从0~100.00 回到0,再到100.00

这样会有偏差吗?

如果有,那就是加减速时间,速度等等找原因了。

可以试验下,PLC给定整数脉冲,伺服驱动器上面看到接收了多少个脉冲,排除丢脉冲

还有就是机械连接。

如果没有,那就是电子齿轮不对,定位不准,你给定100.00 实际走了95,你给定200.00实际走了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