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4):
   最近车间安排检修,检修有停电计划,所以要对现场程序和二级服务器的软件/虚拟机进行备份,备份软件使用veeam backup,备份软件安装配置过程暂不赘述,现将服务器备份过程记录如下,由于是首次备份,如有操作不当请各位指正!
   首先选择要备份的虚拟机
   创建备份任务
   ,命名备份任务(虚拟机的名字)
     选择要备份的虚拟机,下一步

      选择HMOE加载备份任务列表

      右键任务选择开始
      开始进行备份

楼主:
1:针对备份过程中出现的“Changed block tracking cannot be enabled: one or more snapshots present.”警告信息的解决,在网上查阅相关资料后发现是因为虚拟机内存在快照,导致CBT异常,解决方案1:删除快照后备份虚拟机。2:在虚拟机中开启CBT功能。参考引用链接如下:
https://forums.veeam.com/vmware-vsphere-f24/warning-message-about-free-disk-space-t45414.html
http://guanjianfeng.com/archives/1161452
2:备份完成成后存在warning警告信息:“Production datastore md3420-vd1 is getting low on free space (91.7 GB left), and may run out of free disk space completely due to open snapshots.”解决方案是更改软件的设置,在网上搜索后解决方案参考链接如下:
https://helpcenter.veeam.com/archive/backup/95/vsphere/global_notification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