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4):
请教各位师傅,510一拖二是怎么实现的呢?
比如管道有2台水泵,满量程16公斤的压力,我设定值8公斤。变频器带第一台水泵。
第一台水泵假设满频运行了,仍然达不到8公斤 ,我需要第二台全频水泵介入。达到电传压力表的高压值,第二台水泵退出。
我的想法是要求变频器在第一台水泵达到满频时,输出一个信号。控制时间继电器,第二台介入。
这个满频信号怎么取?

网友A:
变频器一拖二的控制原理,就是一台变频器驱动两台马达。因为变频器只有一个U\V\W驱动电源输出端口,所以两台马达并联驱动是不可避免的。通常对于一拖二都有单独控制马达的需求。所以变频器的输出一般通过接触器分开控制每台马达。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变频器输出端再加上两个接触器去驱动两台马达。

你的控制需求是可以实现的,首先要通过变频器的通讯端口,采集到变频器的频率数值去PLC,PLC控制系统再去判断是否需要投入第二台马达。一般以为,变频器在输出电力的时候,是不允许人为的外部中断马达的连接线的,否则会损毁变频器内部的IGBT晶体管模组,所以你的需求,应该只能是:判断压力不足,需要投入第二台台水泵,控制系统指令变频器暂时停车,两个接触器接通,再通过控制指令让变频器立即投运。

相对应的,压力数值到达的时候,变频器先停车,然后断开一个接触器的吸合,再指令变频器继续投运。

网友B:
你这一拖二是指一个变频器带两台电机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个人觉得就两台电机一起同时工作,压力靠频率调节。如果你想一台一台的增加,个人觉得是没有意义的。假设设定8公斤,先启动一台频率50时到6公斤,这时第二台启动,但这个时候变频器的频率还是50,相当于两台都是50肯定压力肯定大于8公斤,最后频率会下降,可能降到30左右刚刚好,这是两台电机都是30频率运行。这样的话还不如一开始就两台一起运行。

你说的这样方式一般是一台工频运行一台变频运行,就是先变频器启动一台,频率到50时压力还达不到,就把工频那台启动,然后变频这台频率再根据压力值自动调整。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大功率电机,先用变频器启动一台假设是A,如果压力达不到,就把A电机转到工频,然后变频器再启动B电机,压力值靠调节B电机的频率。这种方式变频器既做恒压也做了A电机的软启动。

至于满屏信号怎么取,最好就是把频率调节和压力反馈值都通PLC控制。还有就是利用模拟量或者通讯去读取这些数据。

网友C:
建议楼主认真查看ACS510变频器的手册,里面有详细的说明,有对应的宏选择及举例。

网友D:
如果你的电网允许电机直接启动,变频器只控制其中一台水泵,另一台水泵用变频器的控制接点去控制,50hz10m投入工频水泵,变频下线频率10m撤掉工频水泵。

网友E:
abb 510的手册上配的图

网友F:
变频器的继电器输出,可以编辑成高于某个频率(50HZ)输出,同理低于或达到最低频率输出信号,可作为加泵、减泵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