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16J发热

楼主(2021-11-14):
不装316的时候输入供电5V正常,装上以后只有2.7V左右,而且芯片发热,还挺热的,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吗?机器是众辰NZ200T

网友A:
那一定是316坏了,换吧。

网友B:
输出短路了,316坏了

网友C(2021-12-24):
换,一块几几个的用的好好的,

网友A:
结果如何?

网友D:
以前遇到过pc929发热 东元还是啥的台湾品牌,检测外围电路 压降检测电阻阻值有点小 设计问题  电阻按其他常规设计更换后正常  纺织厂环境散热不好 发热严重光耦容易老化
厂家可能设计保护灵敏 散热常规情况下没事  纺织业不行

你的316如果单独一个发热 检测驱动电压是否偏高  顺变二极管是否电压低

网友E:
回复 网友D:
929不工作温度也是有的,好多有年纪的机器久了缺相了,一看929表面都发黄了。

网友F:
二极管装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