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新款端子?还有指示灯

楼主(2021-11-14):
如图。这是什么新款端子?还有指示灯

网友A:
你这个图只有聪明的人才能看到。
很明显我看见了

网友B:
这明显是广告吧,厂家也不说出来?

网友C:
这是不可能的。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端子。

网友D:
LED左侧的是保险吧

网友E:
老早有了,保险烧了灯亮

网友F:
万可端子,据说是纯进口货,价格小贵。他的样本就能找到。还有跟这种端子很像的,接电机线用,UVW,PE在一片端子上。

网友G:
信号端子,加了一组指示灯,价格比较贵,菲尼克斯的一个就要70多

网友H:
要么是继电器,要么是保险,要不那灯起啥作用呢!

楼主:
第一次见这种,左边三排端子,右边一排带灯。没看到有继电器。指示灯还会亮或熄灭

网友I:
应该是继电器左边几乎都是L+、M、右边触点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