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5):
在做的项目,要求伺服多点定位(有上位机,PLC是三菱Q),1500个定位位置,而且是随机走位。这种随机的多点定位程序该如何做呢?

网友A:
? 随机走位是什么意思 上位机写坐标然后plc跟着走?
plc开一片区域做表 建立次数 建立指针 拿表格的第一位当起始指针  指针内的数据传入轴运动模块里面 完成一次指针偏移一次 同时计数+1
直到偏移次数等于总次数 运动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