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5):
为什么框架断路器的分闸指示为红色,合闸指示为绿色?而其他电器比如塑壳、微断、转换开关都用绿色表示分闸状态,而红色指示合闸状态。

网友A:
框架断路器红色代表断开按钮,绿色代表合闸按钮,并不是状态指示,你所说的绿色代表断开红色代表合闸是状态指示。

网友B:
你说的指示是操作按钮指示还是指示灯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