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5):
现在生产线需要20台三相380V交流电机,每台电机电流0.33A。每台电机需要单独控制启停,所以配置了交流接触器,为了安全起见我又给每个电机加了正泰的电机保护器。第一个问题:交流接触器我问到最小的是6A的,请问还有没有更小的?第二个问题:有没有其他可以优化的办法?

网友A:
电动机断路器可以去了解一下

网友B:
交流接触器大一点无所谓。

用DZ108-20 塑料外壳式断路器,这样热继电器就省。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
dz108-20的确实可以,我单位这一批设备变频器电机风扇我给加了这个保护……

网友D:
接触器用6A的没啥不好啊,耐用啊,不过那电机保护器要整定到需要的保护数值需要点耐心

网友E:
交流接触器本来就要用大点

网友F:
如果有较强电子基础,把电机综合保护电路电流取样部分(好像电阻分压)改一下就行,我改过可以!

网友G:
2种办法
1 用DZ108
2 综保选1-5A的 在上面多绕几圈就可以

网友H:
交流接触器不用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