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5):
施耐德ATV12变频器有密码,怎么才能恢复出厂设置修改参数呢?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朋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schneider-electric.cn/zh/faqs/index?page=content&id=FA322691&actp=search&viewlocale=zh_CN

你可以看这个!
谢谢回复。没密码进不了CONF菜单,隐藏了。刚问过厂家客服,说这款变频器密码忘了只能找经销商或代理。
太坑了这个变频器。

网友B(2022-10-16):
找个正常好的变频器 数据重新刷一下就行了

网友C:
这个高手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