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5):
一台国产XI开头的160KW变频器,用于污水处理厂水泵上,炸机,整流桥,三路IGBT模块炸得面目全非,修复驱动电路更换模块后带电机运行正常,但发现有一个很不正常的情况,电源给三个单独的驱动小板供电比较高,达到了30V-31V左右,测量驱动正压在20V左右.查看线路,驱动板供电来自电源的30V电压,78M08输出8V作驱动负压,分压产生的22V左右就作为驱动正压,负压正常范围,但驱动正压除去压降明显偏高

此机电源板采用了两个开关电源,一路给24V小风扇和三路驱动供电,另外一路给CPU板和另外三路驱动供电,主散热风机由380转220变压器供电,测量开关电源各输出,给驱动供电电压在30V-31V左右,偏高,正负15V由正负23V经7815和7915稳压产生,略高,再就是给CPU板供电就很奇葩了,11V左右输出给7808,然后8V输出到CPU板上的一个7805,除了低压差的三端外,普通78系列的输入要求比输出要高于3V,这个刚3V,后面我调低11V到9V多7808输出只有7.5V,导致7805也不稳定了.

再仔细一看,此电源板用的是3844芯片,居然采用的是无次级光耦反馈的电路,这种靠自绕组供电并反馈方式的稳压性能极差,工作台上测试,接或者不结驱动板或CPU板,输出电压偏差很大,运行和停止状态电压也有偏差,考虑到IGBT驱动极限电压是20V,得考虑降下来,简单测绘了3844电路,减小分压电阻,把驱动31V降到了27V左右,同时把78M08换成7809,测量驱动正压在17到18v多点也算正常.
CPU供电部分,拆下7808直通,CPU供电降下来的9V多直接给CPU板上的7805供电,

换另外一个工作台的电压稍低的电源台测试,自绕组反馈稳压性能极差再次暴露,六路驱动电压还是有接近30,可以想象在现场电压稍不稳,IGBT就随时处于危险中. 请教各位这种情况还有什么可以整改的方案吗?这种先天设计还有救吗?

网友A:
负压用10V,Vge用18VTVS

网友A:
CPU供电你注意三端发热,别人这种设计一般是发热不过才这么做的。

楼主:
最初就考虑到用78M10,可以稍微减小一些驱动正压,门极是两个18V稳压管对接,这样治标不治本,改变不了稳压精度差的现实,但也只能这样,希望现场380V偏高一点并稳定了.

对于CPU供电,那个7805有散热器,并且有大面积铜箔辅助散热,应该问题不大.实在不行,可以考虑还原7808,然后用低压差5V三端了

论坛里面说国产变频器和进口变频器的区别,可以好好看看,这就是区别,这就是差距,这样大功率的就这样设计,可以想象

网友B:
功率大的地方应该用DC-DC,减少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