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5):
EPLAN2.8有没有人用呀,刚刚下载了EPLAN2.8好像还差个文件,我的文件还缺个授权文件,有人有吗,是不是没有破解版的了,有安装成功的经验吗,谢谢

网友A:
要么2.7,要么2.9,要么2022。2.8已经没有兴趣去折腾了。

网友B:
EPLAN Electric P8 2.6 (x64)

几台电脑都这个版本,懒得折腾,能用,够用就行,也就画个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装了几天了一直感叹号,按网上方法试完了也不行,一装加密狗就蓝屏了,不玩了,还是用SWE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装了几天了一直感叹号,按网上方法试完了也不行,一装加密狗就蓝屏了,不玩了,还是用SWE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姿势不对

不能用破解文件下的HASPUserSetup.exe
需要用Eplan安装目录下的Electric P8 2.7.3.11418\ELM\Services (x64)\Drivers\HASPUserSetup.exe,要不然设备管理器里面的驱动打不上,还有可能导致蓝屏

注意:
1、第一次如果安装了破解文件夹下的HASPUserSetup.exe,正流程可能无法卸载常,需要使用专业的卸载工具才能卸掉。
2、卸载完才能重新安装Eplan目录下的那个Electric P8 2.7.3.11418\ELM\Services (x64)\Drivers\HASPUserSetup.exe
3、如果蓝屏,进入Windows10安全模式
a>搜索C盘下“Hradlock.sys”,把所有的都删除,可能会有1-2个文件无法删除,不要紧的
b>重新开机后,使用卸载工具“IObitUninstaller”可以把“HASPUserSetup”卸掉
c>卸载完重启,再安装“Electric P8 2.7.3.11418\ELM\Services (x64)\Drivers\HASPUserSetup.exe”就可以了

当时在网上下载专业卸载工具时,还踩坑掉入360全家桶,死的心都有了
近一天的踩坑经验,希望能节约大家时间

网友D:
我用的就是2.8的没有出现你那样的情况嗄,按照步骤装完然后授权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重新下载了一个软件,再安装就OK了,是软件的问题,是此论坛下载的,那个驱动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运气好,安装技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