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5):
选100A 4P的漏电保护断路器,选多少mA的漏电保护电流合适?

网友A:
变频伺服比较多的话,功率比较大,电流就得选大点,一般不建议用漏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伺服比较多的话,功率比较大,电流就得选大点,一般不建议用漏电开关
客户强制要求的,我也是没办法。

网友B:
100A 4P的漏电保护断路器,即使你想选用30mA的,可能也没有厂家生产,至少是50,或者是100mA,因为它的用途并非防触电,而是防接地。

网友C:
国产的要的多可以定制,50ma——500ma。

网友D:
额定电流100A,动作电流30mA的漏电保护断路器不是没有,再小一些的都有。至于选多大漏电保护电流的,这要看你用在哪里,要保护的对象是什么的?

下面就懒得敲字了,将我当年在电工特种操作证考核培训授课时的PPT中关于这部分内容摘录下来让有需要的朋友参考吧。

网友D:
干脆也把工作原理也摘录发上来吧。

楼主:
30ma的漏保带两个2.2kw变频器会跳吗?

网友B:
30ma的漏保带两个2.2kw电机还有点勉强,带变频器肯定会跳,因为变频器的漏电电流较大(空间辐射、线路漏电)。

网友E:
这是三菱变频器漏电描述,自己看着选漏电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