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示波器试用

楼主(2021-11-15):
乐拓osc482对比是德dsox4024
操作上肯定不如实体的,不能改触发电平,时间轴缩放有限,但是有Lin解码功能。简单测试可以,做不了信号测试

网友A:
我刚查了下价格,是德示波器 54390,另一个连价格都没到她零头,这个有什么对比的意义吗?

网友B:
现在示波器都数字化,能够存储,虚拟的除了价格外,没有什么特色或者说优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头只有这个,只是简单对比操作,采样带宽差的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便携,功能,依靠电脑可以有较多的功能比如LIN,Can解码。还可以扩展

网友C:
现在用示波器的地方非常少,手里的一台示波器一年不超过10次使用,逻辑分析仪却经常用。如果需要看逻辑时序什么的,不如逻辑分析仪,比示波器好用太多了。

网友D:
以前公司有一台示波器,使用率很少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们搞硬件研发的示波器是基本设备,硬件要调试,软件调电机也要用,还要出差排故,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