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0w开关电源

楼主(2021-11-15):
目前有一开关电源1600瓦,36V输出,现场主要的是30V,有什么办法解决?
微调只能到35.4V。
串电阻?好像想法太神奇。
换微调电阻可行吗?
好像只有换开关电源吧?

网友A:
现场用途是什么?开关电源1.6KW/36V 改30V,这个好办!楼主发个图片或者走线绘图再发个帖子,大家可以给你指点!或者百度一下就能找到好多资料。

网友B:
1600/36=44.44444444,这么大的电流很多件都不能承受。与其降压不如定制一个,安全性,功能性都能保证。

网友C:
这个好解决,大功率三极管基极接30V稳压管(可以几个稳压管串联组成),基极与集电极并联合适电阻,发射极输出。

网友D:
串10个大电流二极管.

网友E:
如果你的那个电源真没得调,考虑一下下面的思路吧,一个二极管的压降是0.7,串联8个或9个二极管根本不是难事吧,大功率的二极管很容易找,如果你用桥堆,4个就可以吧。以前搞的一台电子秤,称头传感器要求是10V,但电源是12的,给他串了3个二极管

网友F:
从电路中找到稳压电路,通过调整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F:
说对了,一般在板子可以调整

网友H:
串电阻不靠谱;你算下要多大功率的电阻了;拆开线路板专业人员可以改装的;还能改成连续可调的那种;

网友I:
我们合闸电源是240VDC,与合闸回路同电源控制回路上有好多指示灯经常损坏,后来就在控制回路上串接二极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场用途是什么?开关电源1.6KW/36V 改30V,这个好办!楼主发个图片或者走线绘图再发个帖子,大家可以给你指点!或者百度一下就能找到好多资料。
用途不明,采购到的东西与现场要求差6v调不过来。
有图片走线就能36-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00/36=44.44444444,这么大的电流很多件都不能承受。与其降压不如定制一个,安全性,功能性都能保证。
给他建议换-27,资料显示可以上调到33.5v
不清楚为啥这样定的货,估计换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解决,大功率三极管基极接30V稳压管(可以几个稳压管串联组成),基极与集电极并联合适电阻,发射极输出。
可以取得平稳30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10个大电流二极管.
反馈给他,成本好像也不高,安装架他拿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电路中找到稳压电路,通过调整电阻就可以了
考虑过,没弄过
需要找都电路的人来处理,可能还不如再买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串电阻不靠谱;你算下要多大功率的电阻了;拆开线路板专业人员可以改装的;还能改成连续可调的那种;
500w应该够了,体积/散热/模样.....说不过去,纯帮忙解决问题可以
拆板改造成本未知,是否划算领导议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解决,大功率三极管基极接30V稳压管(可以几个稳压管串联组成),基极与集电极并联合适电阻,发射极输出。
发热量大

网友K:
定做一个

网友L:
简单的方法是找到反馈采样部分,修改分压电阻(顺着可调电阻找,很容易找到),要想稳定的工作,除了修改采样电阻外,还需要减少变压器的输出绕组,这样才能够保证稳定可靠。